求助--清除Bios密碼

楼主(2008-01-15):
請問各位高手,我有一部HP XE2的筆記本電腦,因為忘記了密碼,現在無法進入Bios更改設置,
請高手指點,萬分感激!

网友:
对于 HP 笔记本来说,如果忘记了 BIOS 密码,一般都可以通过一定的方法来解密。根据产品设计的不同,HP 笔记本 BIOS 密码的解除方式可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清除主板上相应的密码信息来清除密码,此方法需要拆开笔记本,因此建议用户将笔记本送至金牌服务中心让工程师帮助清除密码.另一种情况是联系HP惠普售后支持热线获得清除密码来清除BIOS 密码.如果想判断上述何种方法适用于自己的机器,可咨询HP惠普售后支持热线.热线电话是 800-810-3888.

此外,有一个方法可以帮助确认机器适合的解密方式:如果机器进入 BIOS 的方式是 F10,则需要送至金牌服务中心让工程师帮助清除.如果是F2 ,则需要联系HP惠普售后支持热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资料已经看过了,谢谢大大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