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星液晶152X 花屏!!

楼主(2008-01-15):
这台液晶是拿来的时候 用了不到半小时就花屏,花屏时屏上有很多白色的线闪烁 ,没有图像。我把显示器拆开用了一下午没有问题,请问是那里接触不好,谢谢

网友:
屏线?三星的屏的话也是有可能的,主控问题的时候花屏是不确定时间的

网友:
换驱动板试一下,缩小故障范围!是什么屏IC?

网友:
花屏的时候是白屏闪烁,左边有两条竖线在闪

网友(2008-02-25):
屏显问题,我换了几个。你用热风枪下就能试出来

网友:
是不是很薄的好种,换程序有可能会好,我上次修一个也是,只有部分出现花屏,不停的抖动

网友:
是CPU的问题,我修了好几台了,三星机子容易出此故障

网友:
白屏闪,那是升压不够吧,侧驱动没工作,还是查下工作电压和升压件有无虚焊

网友:
三星机子的MCU故障率确实比较高,但MCU造成花屏的,不见得有多少.
屏线,驱动板上的几路电压,特别是3.3V的,还有是屏IC.

网友:
三星的机器MCU坏的比较多,重写MCU一般都OK

网友:
更换驱动IC试一下!!!
再将周边电容更换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把```` :) :)

网友(2008-04-11):
看 是不是MCU  有问题
如果不是的话  那就查查  LVDS 信号转换IC

网友:
好象是屏有问题了把~~~~~~~~~~~~~~~~

网友:
是MCU,修过好几台,呵呵,

三星的首先考虑MCU

网友(2009-05-07):
谁有那MCU帮忙上传下啊,先谢了啊~~~

网友:
看那里产的,如果是韩国水源的话,就换屏板上的驱动芯片LXD91811或者是LXD91810,这个是通病了,换了包好。

网友:
我觉得还是先用风枪吹一下,判断好了,再换芯片吧

网友(2009-10-07):
我的三星152X 也是屏闪 开始正常过会就暗了 过会又正常 就这样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