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没待机电压

楼主(2008-01-15):
本人有一个方正佳和H240D笔记本主板没有开机电压,请教高手指点一下
主板结口有19V电压是不是有短路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不会是短路

应该不是短路
如果是短路的话那输入的19电压会拉低的
你看电流表 是多少
看看电源部分电源管理IC的电压及工作条件

网友:
看了电流表是000MA
没有待机的电流

网友:
没有电流?适配器坏了?或是负载端有断路?保险丝呢?

网友:
适配器没坏呀
我用的是万能的电流表呀
有19V电压进入
但不开机
电流一点都没有

网友:
请大家帮帮我
我也是初学者呀

网友:
楼主

你看看电源部分有开路的吧
怎么会一点电流呢
看看电源接口的保险坏了没

网友:
没有待机,那你没有看一下,供电IC是用的什么的呢,量一下主板上的各个供电电压到了没有,如果到了因该就有待机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