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待机后无法启动

楼主(2008-01-15):
有些笔记本待机后无法启动,这是笔记本电脑的通病,还是有解决的方案呀?

网友:
有些问题可能是机器装的系统软件造成的.

机器硬件造成这方面的故障原理我也不是太清楚,期待高手能有这方面的见解!!!   期待中............................................

网友:
查一下电路图咯~~~~~~

好像有个芯片控制待机的具体忘记哪个了~~

网友:
解决方案

软件设置问题,在控制面板的电源选项里调成从不

网友:
楼上好像没有理解大家的说法,他说的是待机的情况下,想唤醒呢,可是唤醒不了,这种情况也经常遇到,一直都没有解决好过,感觉不是设置的问题,肯定是硬件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硬件有问题才不能唤醒.

网友:
这个好象不是硬件的问题,是系统问题,楼住的系统肯定是GHO版本的,是吧.
如果一步步安装就没有关系了......
我以前遇见过,也让我头疼过很久,结果发现是GHO版和一步步安装的区别.后来发现了问题......
是电源管理的关系,在GHO的时候会提示你安装电源管理提示,只要你注意就可以看见.一般情况下的电源管理是默认通用状态,但是有些本子就不可以使用.
在电源管理出现问题的情况下不仅会造成待机无法唤醒还有的会无法关机等症状的出现.....
解决方法:我的电脑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计算机(打开后会有你本台机器的电源管理)---点击你现在机器上的电源管理的属性---驱动程序---更新驱动程序---点<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点下一步---点<不搜索>---下一步---在型号栏目中选择最长的那个电源管理程序(太长了不愿意写了..... ),发个图吧......
一般都有6-7个电源管理程序,可以换着都试下,我用图上那个就解决了很多这样的问题......
如果你没有或少的话,你就从新GHO或安装下系统......

完活儿......

网友:
图片

就是我鼠标选择的那个......

网友:
都是用YLFM的ghost版呀,难道问题出在ylmf的ghost上?

网友:
不能这样说,每个GHO版本的做法都不一样,现在有很多的版本,比如..番茄花园,JUJUMAO....等等吧,但是不一定每个本子都适应一个版本的GHO...
GHO做的时候就是尽量的兼容每个机器罢了..还有记得做GHO的时候不要连接能上网的网线,会传染病毒的...

完活儿...

网友:
7楼说的有道理 ,照他说的做应该能好80% ! 另外就是硬件了`~!

网友:
个人认为只要驱动正常,设备管理器没有冲突,还不能正常待机,然后开机.90%硬件问题.
多数是SMARTDRV 加载没起来所以无法唤醒.

网友:
那比如是硬件出问题引起的,大多数应该是那边坏了呢?

网友:
有时候EC也会造成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