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请问一下,哪里有卖裸板?

楼主(2008-01-15):
请问一下,哪里有卖裸板?

网友:
http://www.diytrade.com/director ... 89%B9%E5%8F%91.html
百度搜的 信息正确不正确不知道

网友:
找块坏主板拆了元件不就是祼板了,还能提高拆焊技术喔。

网友:
坏主板也只有20元一片,裸板也要这个价钱,不如用坏的板子拆掉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