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接口对地阻值

楼主(2008-01-15):
我在论坛上看到有的朋友说电源某某引脚短路.衣问这是怎么测出来的.我拿了一块好的主板用蜂鸣档测14脚是要响.除了黑线其它有几个脚也要响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论坛上看到有的朋友说电源某某引脚短路.衣问这是怎么测出来的.我拿了一块好的主板用蜂鸣档测14脚是要响.除了黑线其它有几个脚也要响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是常响还是断续响呀。。。。。。。。。。。。

网友:
我拿了一块好的主板用蜂鸣档测14脚是要响.除了黑线其它有几个脚也要响??
是要响、也要响???一定要加个“要”字,是方言么???
回答你的问题,好的板子ATX对地阻值怎么会都响呢?要么就是你的万用表坏了,我朋友的万用表就是这样的,阻值600都响。

网友:
就是常响,阻值也在5以下.但是主板是好的

网友:
打各引脚的对地阻值,如果对地或阻值低于100欧就是短路,但要灵活,有的板100欧一下也正常

网友:
不同的板有各自的特点,打阻值的时候不要听响,关键要看压降。(二极体值)这个没有一个具体的硬性数据,主要靠自己平时多测量多对比多积累。即所谓的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反作用于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