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香水怎么做成的?

楼主(2008-01-15):
论坛上有师傅在焊接芯片时用到了松香水,我只知道是用松香和酒精制成的。请问:是怎么做的,松香与酒精的比例大约是多少?请大家帮忙解答,多谢!
芯片

网友:
说是1:3 但没有绝对的,自己把握一下粘稠度

网友:
你去土产公司买点松香,再到医药公司买点95%的纯酒精,两者混到瓶子里即可。控制酒精的量把松香溶成糊状最好。应该算是最好的助焊剂了。

网友:
一般说"松香水"是一种溶剂,主要用于稀释油漆.如果是锡焊,应该是松香末溶于浓度95%的酒精配制的助焊剂,其中可添加少量植物油.比例可根据操作习惯调整. 用途是:助焊和防止氧化。
我搜的够全面吧、

网友:
"松香水"是一种溶剂,是液态的水状还是固态的浆糊状

网友:
松香水
的粘度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配置啊
就是松香加上工业酒精或者医用酒精

网友:
我觉得用天那水或洗板水配松香好用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