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问题

楼主(2008-01-15):
请问高手,系统可以认到声卡芯片,但是不能发出声音,该查哪部分电路?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s ... mp;searchsubmit=yes
LZ好象应该有搜索能力的吧。看看那么多的“答案”也许总有一款适合你。建议多看资料。你说呢?

网友:
可以认到声卡有很多原因会不发声.比如驱动错误,跳线不正确都有可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