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该怎么修理此主板(GA-60XT)?
会员28339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8-01-15):
先声明,我不懂主板维修

故障描述:
板子上不插任何硬件,PCI插一诊断卡,开机后,诊断卡显示FFFF。CPU风扇、电源风扇转。插上CPU后依然一样,依然显示FFFF,但是CPU会发热。

故障原因:
原在PCI-6上插着块声卡(此声卡正常,没有问题),把此声卡拆下,
在PCI-5换上另一块声卡(朋友说是好的,我也不敢肯定有没有问题)后,就出现了这个现象。

原先工作一直很稳定。帮忙一下,应该怎么样开始修它?感谢!

补充:原来插着的是图拉丁赛扬1.2,启动不了后,怀疑是CPU烧了,就换了块CII900。两块U均会发热,而且之前都是正常在使用的。

网友:
如果你只为修好这块板,建议你还是到专业维修处送修,以免自己动手扩大故障。
引起FF的可能很多,维修相对也最复杂。如果你为了学习修板,论坛内也有很多关于FF的维修方法,可以搜索参考。

网友:
楼主还是拿到维修店检测一下吧,CPU 不过的故障不好修,先看专贴吧

网友:
按压一下NS桥,然后清除一下BIOS,老机器毛病多,没事别捣鼓他

网友:
就是,修自己的主板还是算了吧,没必要...........

网友:
只是为了一块板子没必要学习,并且这块板子也是块老板子了,现在买块同型号的旧版也才50元左右。

网友:
你还是用你以有那个图拉丁赛扬1.2试下,你的那个CII900的U主板未必支持啊

网友(2011-01-05):
基本上是不值得去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