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我这是哪里坏了

楼主(2008-01-15):
AOC的913为什么会这样

图片放大就容易看出来了

网友:
放光面积是我照相时候反光!大家注意看看右边的那部分啊

网友:
没发现什么问题啊 是左边的拦目么?还是说显示机有问题 用红笔把毛病沟出来啊

网友:
右边有一部分显示不了,调了没用啊

网友:
用手按一下这个位置的屏线.看是否是接触不好.

网友:
屏线在哪      是传输线吗
我不懂啊

宽屏的都变方屏了

网友:
倒 还以为就是正屏呢 调整分辨率看看能调整过来不能

网友:
调不过来啊  我连插到其他主机都试过了 都是这样

网友:
AOC液晶显示器这个型号应该还在保修期吧。。。。。。。。

网友:
是啊  我想多了解点

指点指点了

网友:
宽屏的屏坏的多!我遇到很多宽屏都是坏PWM IC的

网友:
显示是完全的吗。。。不完全则屏的问题 。。。完全的话可能是MCU问题 刷刷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