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让1631 18PIN 25PIN 正常工作?

楼主(2008-01-15):
如何才能让1631 18PIN 25PIN 正常工作?  正常输出2.5V REF电压???

基本条件是满足的,比如21PIN VL电压4.98V

网友:
今天拿了一块板作实验,系统供电是好的,3V,5V都有,测18PIN 25PIN 电压为8.?V  拿下来再装上去,竟然发现有一个升压电容不升压了,查 不出5V,于是换重新再装一次,还是不行,看板焊的有点脏,拿来天那水洗了洗,上电又正常了.........

今天想来问问大家,如果这问题不解决,我真不准备修板了

手里有块板,拆掉连接REF的电容出3.5V电压装上不出电压  换个还是不出电压,测15PIN 28PIN电压为4.8?V  说明芯片没有工作~~~

我想知道什么样的情况BST电压会比VL电压高呢???

理论我学了一点,我只知道怎么去看电路图,图中那些线跑来跑去,但图中标识的那些E文却不知道,老师说那些不需要知道

只要知道哪些脚该多少电压哪些脚就会出多少电压.....

可能我说的很难理解......可这个问题真的困扰了我好几天~~~~心里很不爽~~~~

网友:
唉......这么冷清啊......

版主怎么也不来关心一下????

网友:
直接有关系的就是那个升容电压和升压二极管了。间接有关系的地方其实很多。我也说不清楚,说得清楚的朋友都来说下。

网友:
这些人只看帖不回帖,真郁闷呢,有自己的看法就说一下嘛~~~~~

偶刚进入这圈子很多不懂教教偶啊...

网友:
这我到是每次没有深入了解,每次修板只量那几个关键电压到没有,没有到了,就跑一下线路,至于哪里给的不是很了解,理论不行,不知道该如何表达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下管驱动电压停止后和启动前,用 双踪示波器可以看的很清楚,
这些不必了解的很详细,有些原理问题师傅们不一定可以弄明白,因为我们要得是维修,要得是关键点的数据,什么叫关键点,就是这些地方的数据可以判断出问题来。
不过一定要深究也不是坏事。

网友:
7楼说的对,但是不深究就没办法解决问题,关键测试点都测过了阻值也打了没有什么异常,该换的也换了可就是不工作~~~~~

这让人很费解,明明知道就是那一点小毛病可就是修不好~~~~

这让人心里难受~~~~

网友:
楼上说的对,有时问题比较复杂的 时候,大致确定了故障范围之后,还真的要去精细的分析一下一些小环节,大多供电多有反馈回路,负载有问题时电源就进入保护状态,在下认为维修时常要全面分析,重点解决....

网友:
中国有句古话叫“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你可以试着跳出你现有的思路重新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