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87372能用LPC47M172-NR替换吗》

楼主(2008-01-15):
怎么我换了跑到13就停了,INTEL D865GKD的主板,IBM机器用的!

网友:
给你datasheet,你自己判断。13好像是亮机码?!

网友:
13不是亮机码,!看来只有弄PC87372了

网友:
13应该亮了,查查集成显卡行场信号。两种IO可以代的,现在已经不关IO的事了,刷BIOS试试。

网友:
换了一个IO还是不行,BIOS找不到说!

网友:
可以代换。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