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点不亮

楼主(2008-01-15):
我手头有三块845主板,按电源风扇可以转,两位测试卡点不亮,CPU电压1,7V正常,内存2.5V正常,南北桥有点温升,摸温度测电压找不出什么问题,代换过CPU,内存,`电池都无效,各电解电容测过,请问各位老师该从何处着手修.其中有两块主板原先毛病是用一会儿死机,在我手转成不亮的

网友:
两位测试卡点不亮!什么意思!还是不跳动呀?/

网友:
尽信测试卡,还不如不用卡,,现在的低端卡,有时候就是不会跑码,但这个时候其实主板是启动了的,所以我的意思,测试的时候把小喇叭也接上去,看有没有什么报警的声音。。。如果真的如你所说,一点反应都没有,下一步应该是刷码了,,,如果刷了还是没有反应,,,哦 ,,,,施主,,请把板寄给我,我砸了它帮你解气!!!!

网友:
点不亮有很多原因的,换过好电源试试吧。。。。

网友:
  可能是CPU座空焊了,我刚才也在修一块V星的845主板,有时能点亮,有时就不行了,但风扇是转的,现在也点不亮了,但是只要动一动CPU,有时还是能点亮的,这明显就是座空焊了。你给座加个焊看看吧

网友:
换过几个好电源',CPU座用热风吹过不行,就点不亮

网友:
如果换做是我就换IO  BIOS呵呵

网友:
你测测显卡供电的那个场管有没有问题?如果正常的话就换I/O,刷BIOS。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都满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