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换协振电容后键盘不好用了

楼主(2008-01-15):
先说原来的故障现象。昨天接块主板,板子型号是 冠盟845PEB ,故障现象是不触发。强加电后没有复位。其它供电都正常。板上没有烧痕。首先修开机电路。用表笔碰晶振的一脚有时能触发,但是不能用开机键关机。心想毛病找到了。换了晶振还是不开机,又换协振电容后能开机了,复位也正常了。安上CUP 内存 显卡,开机正常了。由于昨天有点晚了,就今天考机来着,从上班一直点到中午12点也没出问题,所以叫客户取回去了。
后来问客户后知道,由于我们这是北方现在比较冷,客户拿机箱去别的电脑公司去做系统,回来后没过一会就接电了,等机器没有起来才细看,显卡上还有一层薄水珠呢。分析可能是由于漏电导致的。嘱咐客户一定要多等一会才能开机,避免再出毛病。
可是下午客户打电话回来说,到家就没点亮,和昨天的毛病一样,哎又拿回来一看还是不触发。又重复一遍 。这回连 106 电容 晶振 一起换的。又能开机了。又考机。可是点到 30 多分钟的时候。机箱有 报警声。注明: 我是用风枪换的。 赶紧关机。发现鼠标比较 卡。 键盘 不好使了。
反复开关机有时键盘能用一会。有点晕了。 今天有点晚了还没来得急查别的地方。版主能不能 给点意见呀。 明天我该查哪呀。弱弱的问一句能不能是我换的 协振电容 和 晶振 有问题呀。如果有问题的话能影响 到 键盘 么。
在线等回复。大家帮忙给点意见。
不开机
不触发
显卡

网友:
键盘鼠标到I/O之间的电路很简单呀。。先量下键盘和鼠标口的电源和ad线还有时钟的对地阻值,如果正常在量电压。你这种情况估计量都正常,可以先拆那两个滤波小贴片电容,如果还不行。。换接口。换i/o换472电阻。。如果还不行。估计是和南桥还有bios有关了。。具体原因说不清。。应为南桥和bios不正常也会引起i/o不正常。。我修过一块delll机器的板。。就是键盘鼠标发卡。该换的都换了。最后是加焊南桥解决。。但原理一直没想通。。现在板。键盘鼠标一般都只是进了i/o

网友:
碰一下晶体能好。这种板虽然换晶体能好,但会不稳定,南桥坏的可能性很大。平常这种故障我都不修的
:lol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