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G771EF花屏

楼主(2008-01-15):
偶尔会花屏或者上下跳动有时会整个显示器关了拍打机身可以恢复正常,不知道是那个部位出问题,望个位高手指点.(
已解决
)
[
]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是虚焊引起的,重点查一下尾析~~~~~~~~~~~~

网友:
还要补焊场IC,先对IC放电..............

网友:
这一般是虚焊造成,仔细查整个电路板的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