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触发器的作用

楼主(2008-01-16):
<计算机主板维修实用技术>在第260页(6)提到双上升沿触发器(以称74门电路),它的作用是不是跟一般门电路一样,有什么区别吗?它主要用在什么场合下?

网友:
施密特触发器

施密特触发器的原理 我们知道,门电路有一个阈值电压,当输入电压从低电平上升到阈值电压或从高电平下降到阈值电压时电路的状态将发生变化。施密特触发器是一种特殊的门电路,与普通的门电路不同,施密特触发器有两个阈值电压,分别称为正向阈值电压和负向阈值电压。在输入信号从低电平上升到高电平的过程中使电路状态发生变化的输入电压称为正向阈值电压(),在输入信号从高电平下降到低电平的过程中使电路状态发生变化的输入电压称为负向阈值电压()。正向阈值电压与负向阈值电压之差称为回差电压()。普通门电路的电压传输特性曲线是单调的,施密特触发器的电压传输特性曲线则是滞回的

1. 施密特触发器属于电平触发,对于缓慢变化的信号仍然适用,当输入信号达到某一定电压值时,输出电压会发生变化。
2. 输入信号增加或减少时,电路有不同的阀值电压,既具有回差电压。
施密特触发器的应用
1. 波形变换
可将三角波、正弦波等变成矩形波。
2. 脉冲波的整形
数字系统中,矩形脉冲在传输中经常发生波形畸变,出现上升沿和下降沿不理想的情况,可用施密特触发器整形后,获得较理想的矩形脉冲。
3. 脉冲鉴幅
幅度不同、不规则的脉冲信号时加到施密特触发器的输入端时,能选择幅度大于欲设值的脉冲信号进行输出。

网友:
双稳触发器的基本特性
● 什么是双稳触发器
     双稳触发器通常简称触发器,它是由门电路构成的逻辑电路,它的输出具有两个稳定的物理状态(高电平和低电平),所以它能记忆一位二进制代码。触发器的逻辑符号见图所示:

● 基本特性
            _
(1)有两个互补的输出端Q和Q(表示变量Q的非,以下同理)  _  _
  Q=1时, Q =0;Q=0时, Q =1

(2)有两个稳定的逻辑状态

_  _
  Q=1, Q =0,称为1状态; Q=0, Q =1,称为0状态。

  若输入不发生变化,触发器处于其中一个状态,且保持下去。

(3)状态的变化
  在输入信号的作用下,触发器可以从一个稳定状态转换到另一个稳定状态。

(4)特征方程

  输入信号变化前的触发器状态称为现态,用Qn、Qn表示;
  输入信号变化后的触发器状态称为次态,用Qn+1、Qn+1表示;

X表示输入信号的集合,则有

       Qn+1=f(Qn,X)

此函数表达式叫触发器的特征方程,也叫次态方程,状态方程。这也是数学意义上的一个通用表达式。下面将会看到,对不同类型的触发器,其特征方程的具体形式各不一样。

网友:
逻辑电路的基本电路, 上网找找, 数据很多,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看"真值表" True False Table.

网友(2008-02-21):
这么好的网站啊,简直是网络学校!真没说的!Good

网友(2008-07-29):
那祝你好运喽  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