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路和彩电的稳压电路原理一样吗?

楼主(2008-01-16):
如果道理一样的话,ATX上面那个光藕可不可以和修彩电一样把它的3.4脚用一个合适的电阻代替,来判断是电源初级或者是次级的问题?

网友:
是一样的!都是低电压控制高电压,起市电分离作用哦!

网友:
可以说原理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具体用途不同也有一定差异。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道理一样的话,ATX上面那个光藕可不可以和修彩电一样把它的3.4脚用一个合适的电阻代替,来判断是电源初级或者是次级的问题?

道理上可以的,只不过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啊

网友:
原理都是一样的  都是开关电源。。。。。。。。。。

网友:
请问有谁知道光藕如何测它的好坏??????

网友(2008-02-28):
一般首先测量初级和次级是否漏电 有阻值?确定OK后 用两个表测量,3 4脚为接收管,我用数字表200K档位,1 2脚为发射管,我分别用指针表的 RX10 RX100 RX1K等不同的档位,数字表也应该显示不同的阻值,基本确定OK
网上找的

网友:
4#:电脑的电源必须高低压隔离,彩电就不一定,用电阻代替底版带电的了!

网友:
一般首先测量光藕初级和次级是否漏电、有阻值。如果没有漏电,可以和修彩电一样把它的3.4脚用一个合适的电阻代替,来判断是电源初级或者是次级的问题。这个只是判断ATX之辅助电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