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HEX 打开恢复数据时提示错误。

楼主(2008-01-16):
按小俊的WINHEX教程作试验,我打开时为什么会是错误的?

如下图:

谁能帮下忙?谢谢。

网友:
请问你用的WINHEX 是那个版本啊!我用的是14.2  无此现像哦!请问可以打开扇区吗?

网友:
设置的问题 。按照路径建立  3个文件夹

网友:
现在搞好了,在论坛里找到那个文件解压到目录中就可以,但是恢复时出现这个对话框:选那个??

网友(2008-06-01):
文件后缀格式没有的缘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