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代码在C1闪动几次就停在E1

楼主(2008-01-16):
一块技嘉主板,不能开机,换IO后可以上电,诊断卡代码在C1闪动几次就停在E1,同时喇叭滴滴滴像发报机一样不停的响,请问高手们,会不会是南桥坏了
内存供电2.5V正常,供电管正常
内存工作条件都有了,各个电压都在正常范围内
BIOS芯片是焊在主板上的,如果拆下刷,我又没有编程器

网友:
应该不象是南桥坏,重刷BIOS和查内存供电管,DDR内存的第7脚电压是否正常?一般在2.5V左右.

网友:
还是当内存啊,再查查看,要不换个电源,查北桥或者AGP吧!

网友:
有可能是BIOS问题吧,刷个BIOS试试

网友:
你换IO的时候有没搞到其它电路,这个问题查内存槽的工作条件看正不正常!

网友:
跑下线路,也有可能断线了

网友:
学习中,等待问题解决的结果是怎么样的!!!!!!!!!!

网友:
GA的I/O要原型号代换。

网友:
我认为IO你换的是跟原来一样的吗?你在换个试试呢?

网友:
晕倒,如是是那种老的ICH2的话你换一下9916H的基本上就可以解决下!

网友:
呵呵~~应该是内存01B电阻 旁边的 贴片电容漏电  ~

网友(2008-03-30):
你看一看时钟吧     AD线之类起他的工作条件
供电是最基本的工作条件

网友:
1 刷BIOS
2 查内存供电

网友:
同意十楼意见,技嘉主板IO必须要技嘉板的

网友:
同意,IO不只要看第一行,还有最后一行有一个GB。我以前换过别的结果点不亮,所以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