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显示器黑屏

楼主(2008-01-16):
一台戴尔17”显示器(型号:E772f),工作一段时间后,打开网页,或刷新网页,屏保。关闭显示器电源,再开机后还能正常工作,再次打开网页,或刷新网页,还屏保。望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这可能不是屏保吧,应该是显示保护了。可能是保护电路中某元件参数发生了变化。你具体检查一下,把有关检测的情况报上来。

网友:
什么叫屏保呢,你是说刷新黑屏还是其它的?说具体明确一点好吗?

网友:
显示器工作正常时,二次电压113V,行包7脚电压0.56V;黑屏时电压67V,行包7脚电压0.63V。

网友:
你这数据是在什么分辨率下测得的?有可能是保护了呀。

网友:
我在屏幕刷新频率75赫兹的情况下测得的。

网友:
黑屏后,行还工作吗?如果工作的话,那就说明是二次电源部分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