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微短该怎样维修

楼主(2008-01-16):
3.3v微短该怎样维修,顶星K8NF7C主板3.3V对地阻值46欧是不是有一点微短,如果是该怎样维修.

网友:
你没有说故障现象,不好说!

网友:
一个南北桥集成在一起的桥,旁有一上70T30热,我测了一下是3.3直给的,有一些烫,我想是不是3.3有一点短,就测了一下3.3对地,46欧,不知道和这个有关没有

网友:
这个数字很难说是短路,不要被P3以前的资料迷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