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显卡,火狐5200,开机满屏白色的道道

楼主(2008-01-16):
开机满屏的白色道道,而且是断断续续的那种,这个板子上面没有几个零件,我都换了还是不行,当然显存没有换,然后就只有刷BIOS,去官网照不到这个BIOS,请各位给个思路。。。。
刷BIOS

网友:
请问楼主,是横的,还是坚的,还是不规则?

网友:
用MATS检测,看下哪个显存坏了?

网友:
近来学习一下,看高手的解答........

网友:
先补焊一下显存吧,可能是虚焊引起的...

网友:
是满屏的横的那种很规则的断断续续的白色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