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不好意思,问一个扫描仪的问题,有没有搞软件的高手?

楼主(2008-01-16):
扫描仪装不上驱动是怎么回事,原装驱动装上后,还是提示找不到驱动,我是按先装好驱动,再重起再接扫描仪的步骤进行的,不行,接好扫描仪再装驱动也不行,都是提示找不到驱动,以前也是同样这样装系统,应该不是系统问题呀,电脑我也换过好几台,故障依旧,希望有高手帮我解决,在线等,谢谢!!!!!!
电脑

网友:
注意驱动和操作系统的配套、扫描仪本身的完好、连接端口的正常。
以后建议发贴前看下不要发错地方,这样的贴建议你以后发到灌水区去,那里一样有斑竹和其他会员解答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