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时要按F1的问题

楼主(2008-01-16):
有谁知道,在进系统时候要按F1的问题怎么解决啊!!!!!!!!!!!!闷死了...昨天到现在还没解决唉!!!有哪位老师教教我...谢谢...在线等...

youngead -1 问题也太弱了吧

网友:
你在搜索里输入“F1”看看有没有你需要的答案。

网友:
前段时间有接修过一块板 就这问题  所有的设置均不能保存 一重起就还原到默认设置(包括F10保存后的重起) BIOS刷过了没用 电池换过没用 电路检查过没问题 也是很郁闷 到现在还这样 一直没解决

网友:
可能原因:
1.电池没电了,无法保存CMOS设置内容,换个电池进入CMOS load default一下保存退出即可.
2.鼠标或者键盘失效,你看下按F1的画面上面有没有什么提示内容,部分主板检测不到鼠标或者键盘会提示你的
3.南桥坏掉,保存不了CMOS信息.你可以进CMOS设置一些参数,关机拔电源,等一会后开机进入CMOS查看设置的内容是不是还在,有没有恢复成系统默认值.

网友:
这个问题是不应该拿出来的。你可以更改CMOS设置,一般问题都能解决。

网友:
要是能解决我就不会拿出来了,你这样就叫灌水知道吗?
真是的.你很厉害吗.就说啊!!!

网友:
进COMS把软驱关了看看,有资料你可以多看看基础的

网友:
F1前一般有一断报错的英文吧, 可以根据英文来确定是报什么错,如果进系统正常,换电池不行,可能是晶振或是协振电容坏O。。。

网友:
电池没电了,无法保存CMOS设置内容,换个电池进入CMOS load default一下保存退出即可.
是啊,还有看看提示是不是找不到软区需要按,要不就是CMOS电路问题

网友:
在BIOS里把HALT ON 这一项改为NO ERRORS
HALT ON 这是错误停止设定,ALL ERRORS BIOS:检测到任何错误时将停机;NO ERRORS:当BIOS检测到任何非严重错误时,系统都不停机;ALL BUT KEYBOARD:除了键盘以外的错误,系统检测到任何错误都将停机;ALL BUT DISKETTE:除了磁盘驱动器的错误,系统检测到任何错误都将停机;ALL BUT DISK/KEY:除了磁盘驱动器和键盘外的错误,系统检测到任何错误都将停机。这里是用来设置系统自检遇到错误的停机模式,如果发生以上错误,那么系统将会停止启动,并给出错误提示。

网友:
大家已经说了很多情况了   我只补充一种,风扇转速够不?

网友:
我的机子也是这种问题,换过电池可以正常了一阵子,不久CMOS又存不了信息了,又“F1”才行(默认从软驱启动),很是郁闷!

网友:
上次我在论坛问过这样的问题。有个老大给我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从电池接一条线到跳线。我试过成功了。你可以试下,如果这样都不行那我想肯定SB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