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飞利蒲107S7工厂模式

楼主(2008-01-16):
求飞利蒲107S7工厂模式 谢谢

网友A:
进入工厂模式的方法是:按菜单键进入菜单,选择“缩放”,进入缩放后,再长按菜单键,就进入工厂模式了。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以OK键为中心.外加另外两键.具体是那两个键忘记了.你可以去试.三个键一起按.关电再开电,.打开菜单.下面会出现有红色数字的一项.选中这项就进入工厂模式了.

网友:
谢谢了 :P :P :P :P

网友(2008-03-03):
有进过,忘了,好是是菜单键再加一个键吧,具体忘了

网友:
按菜单键进入菜单,选择“缩放”,进入缩放后,再按住菜单键不放,按“--”键不放就进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入工厂模式的方法是:按菜单键进入菜单,选择“缩放”,进入缩放后,再长按菜单键,就进入工厂模式了。不知道对不对?

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