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痛的BENQ黑屏问题,求教!!

楼主(2008-01-16):
明基FP71G+液晶黑屏问题比较常见,我这台修过了 换了1.3A保险、9240、5707之后问题还是没有完全解决,有时候一直用都没有问题,但是有时候开机几秒又黑屏了,这时候反复尝试也没有用,统计了一下 黑屏的时间一般发生在傍晚和晚上,求高手请教,小弟感激不尽!!!
黑屏

网友:
换160V0.22的电容试试有可能是它的问题

网友:
关于明基黑屏的问题论坛上有专题.说的很详细了.你可以去看一下.值的注意的是.这种情况有时也有由灯管不良引起的.

网友:
任何疑难故障都是有原因,关键要看我们如何找到这个原因,发现引起故障的根本所在。

网友:
据楼主这样说的话,再看一下的话就是那里虚焊了.再有可能就是版主说的灯管的问题.因为,我也遇到过,换了高压板以后,还是闪,最后确定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灯管问题,那四管的全黑的啊,不是那支管黑就一边暗这样吗,我是新手,指教指教。

网友:
楼上说的对先改块高压板试试,估计是灯管不良造成的...这个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
直接改高壓上去較妥當
之前客人拿來修好後又返修,所以我就直接改高壓較沒問題
直接改高壓上去較妥當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要重复发一个相同的帖子
并不是像你说的那样,新款高压板有负载检测功能,有一支不行就保护而无输出。
以前有老款二灯高压板无保护功能会造成你说的一支亮一支黑。我们经常叫上亮下暗或上暗下亮。就是一支灯管没工作或坏。

网友:
1楼说的:明基FP71G+液晶黑屏问题比较普遍,它的机型Q7T4。但版本很多,如BBB、BBF、B9A等。版本不同,另件号也不同。但故障特点基本相同。根据您诉说的故障现象很可能是一个电解电容失效所致。
版本号:BBB的电容是:C709----(1000UF/10V)
版本号:B9A的电容是:C709----(1000UF/16V)
2楼说的也可能;换160V0.22的电容试试。
维修要细心。
修好了回复一下,大家好分享您维修成功喜悦。

网友:
修好了回复一下,大家好分享您维修成功喜悦。

网友:
我的PF801爆了, 还有什么可能坏?

网友(2008-02-15):
电源板,高压贴片集成电路,TL1451A坏了

网友:
其实换了那几个元件之后,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补焊,补焊。你看嘛 ,板上全是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