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击穿· · 在线等···

楼主(2008-01-16):
我是一个菜鸟·
·
今天有块845GL的板子拿过来 ~·故障是通电风扇转一下就停
· ·我判断是主板上有短路·
·先把ATX个角对地量阻值结果都是好的

· ·然后我量主板上个MOS管· 发现CPU供电下管有个场效应管全通··
·· 它的型号是9N03L
我用69N03代换
· 结果出现  南桥击穿的故障·
· ·  谁能告诉我 · 为什么
·
· 到底为什么· · · ·还不是一般的击穿 · 是爆炸· · ·

· · 发现南桥出现一个孔·····

救救我·  ··

网友:
难道我的问题你们就那么的不屑· ·
·
·· ·回答我··

网友:
我见到击穿芯片一般是雷击引起的,你这种应该是开关电源引起的故障。

网友:
SB穿应该检查其相关电路。和你更换CPU供电的关系不大。

网友:
应该是你南桥电路本身就有问题,跟你换管的关系不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确认你换得时候操作正确吗?
不过你这块板子可以扔掉了,应该焊盘也被炸坏了。

网友:
换cpu供电管烧南桥,没碰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冒着被删贴的危险坚决支持牛人,我在修电源的时候电源爆炸,师父看我的脸色都绿了

网友:
换MOS管是不会导至南桥爆炸的。你还是南桥电路有问题。你的板可以拆件了。

网友:
我认为坏之前是南桥短路了过流烧毁MOS管 然后你再代换了MOS管重新给南桥供电造成温度过高爆炸~如果客户在旁边你老兄就惨了呵呵  希望不是

网友:
第一次修ATX电源时候,也搞爆一个大电容,因为是极性接反,冒了很大烟,呵呵
吓人!当时以为所有电容不分正负极,后来才知道电解分正负极

网友:
我就见过一个牛人换个电容  把电容眼桶的比电感眼都大

网友:
换CPU的供电管没换好的话,容易击穿北桥心片.

网友:
换CPU的供电管没换好的话,容易击穿北桥心片.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