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显卡内存检不过

楼主(2008-01-16):
七彩虹NF4X主板,754针,一个PCI-E插槽,不插显卡时可以正常跑码,插显卡后内存检不过,BIOS刷过,I/O83627HF-AW也换过,但是故障依旧,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显卡的保险电阻可能有问题

网友:
我遇过升技的939针主板也是这个问题,换过很多东西都一样,个人认为是北桥的问题,请高手指教,指教,

网友:
测PCI-E的工作条件,正常的话打AD阻值。

网友:
遇到过相识问题,还是仔细检查内存供电吧,呵呵~~~~

网友:
显卡本身是否有存在问题,AGP电路有问题.(换显卡)

网友:
应该和显卡时钟有关系!看看显卡上时钟信号线相连的耦合电容是否脱落!

网友:
楼主换显卡试一下,我碰到过这种情况,不行就查显卡的基本工作条件,最后看看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