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从系统关机后,主板关不掉

楼主(2008-01-16):
手上有一快MS6551主板,能正常进系统,但是从系统关机后,主板仍然通电,
   开机线路我也查了没什么问题,I/O我换过了 ,刷BIOS可惜手上没有 是联想品牌机
请大家看看有什么解决方案没

网友:
你应该认真的跑下电路,可能是管子,门电路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啊,楼主也提醒了我,像我这种想从事维修的新手要怎样获得各种BIOS啦.

网友:
到官主网站上下呀,一个刷BIOS的也不贵吧

网友:
主板关机变REST

主板关机变REST, 不断电是 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上有一快MS6551主板,能正常进系统,但是从系统关机后,主板仍然通电,
   开机线路我也查了没什么问题,I/O我换过了 ,刷BIOS可惜手上没有 是联想品牌机
请大家看看有什么解决方案没

只是CPU风扇转,还是关机变重起,1系统有问题,2BIOS设置问题(刷BIOS无有).

网友:
可能是BIOS没有设置好,在电源设置里面.

网友:
1、重装系统一次    2、清CMOS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识的情况~!  解决的方法是COMS了有一向是关这个的是POWER里的一向你看看行不

网友:
先看看POWER里的设置.再刷BIOS.然后检查电路(大部分可能是电源).

网友:
你看看BIOS的电池,是不是电压太低了,
有时电池没电了,也可能出这样的病.

网友:
我遇到一样的问题,刷了BIOS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