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k8av2-rl主板问题.

楼主(2008-01-16):
开机能亮,但显示过内存容量后,等到该检测IDE时不往下走了.bios放电有时能好,基本上到IDE就不往下走了.
总的来说,就是显示过内存容量后就不走了
望各位高手判断判断是什么回事.(跟硬盘没关系啊,我把硬盘拔过了)

网友:
BIOS有没调乱,刷BIOS看看。。。。。。。。。。。。。

网友:
刷BIOS吧,看看边上有没电容不好

网友:
不是bios的事情啊 我刷过了啊
这种毛病我以前修过 是显卡供电的问题
可是这一次我把显卡供电的都换掉了 还不行

网友:
个人觉得可能是IDE复位电路有关.还有IO.我也不清楚等待高手

网友:
你有没有接硬盘啊?我以前遇到过接了块硬盘就会这样子.换块硬盘就好了!

网友:
看看IDE旁排阻坏没坏,
试试重接一个好硬盘
刷BIOS看
还有诊断卡什么码呀?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我一般刷BIOS就解决了.以前有一款精英工包主板648-M7就是这样的现象.

网友:
我认为是内存电路的问题,是不是电压比正常的稍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