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BM A31开不了机

楼主(2008-01-16):
IBM a31笔记本开不了机.风扇不转,能听到键盘下好像有个像什么东西没挂上的感觉,很轻的一个响.屏幕先是灰色.5-10秒后变成这个样子.如下图.是怎么回事啊?
但有时能正常开机.

网友:
你最好能先把机器拆开,把上半部分去掉,只接外接显示器试试.

看每次开机还有什么故障.

单看你发上的图,像是液晶坏了或是屏线没接触好(需要拆开屏检查),键盘下有异响就不好说了,也许是风扇有问题,先清清灰吧.

网友:
从你说的情况看,我觉得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屏线没插好会这样,3.3 V供电管坏也会这样,仔细检查主板和屏线,如果偶尔可以正常显示的话屏是可以排除的,应该是线接触不好的可能大些

网友:
楼主

你那应该是屏的问题吧
外接显示器试试看看

网友:
你这种机器屏坏的也多,屏线也坏,主板显卡也容易出现问题,你不行用的时候一块把外接也接上了,当屏不亮的时候看一下外接正常不,如果正常的话,仔细屏线和屏哇,屏线可能性大一点哇

网友:
显卡故障居多

网友(2009-03-13):
显卡啊
我上次就是这问题啊

网友:
显卡和屏线坏的可能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