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775FT二次电源管被换了,求原型号。故障排除

楼主(2008-01-16):
板子上的二次电源调整管被换成IRF630,滤波电容被换成400V/1uf。这次坏的还是这两个,求原型号,先谢了。
[
]
故障排除
电源

网友:
IRF630是比较常用的升压管.所以这是正确的,只是升压电容的容量应该有问题.最常用的是250V/47uf.

网友:
明天换个630,再换个电容,结果容后再报,先谢了.

网友:
LG我记的一般都是用10N20的升压管,以前没有这种管,也是用630代的

网友:
今天换了630和250V/22uf的电容,开机一下午没事.明天再拷下机,容后再报.

网友:
拷机至今没事,就算过了,谢谢大家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