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卡FF后系统刚要起忽然黑屏检测卡出现01

楼主(2008-01-16):
开机检测卡一切正常 FF 出现欢迎XP后黑屏出现检测卡01 机器自检时不懂后 按任意键出现01黑屏现象
我第一次看到过,请朋友们帮助下。

网友:
先排除系统问题后,在换个显卡,有问题在发上来

网友:
用一个好电源确保供电正常,然后查主板各供电是否正常,换内存,不行换显卡试试,再看看硬盘,最后重作系统,再不行从头在细查供电的电容之类的,这样一个流程说的不见得对,可以参考一下,修好之后请说一下思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