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63MB显示模糊的问题

楼主(2008-01-16):
机器还没怎么用呢,色彩正常,但是字体模糊,具体表现为字体右边大约一毫米不到的地方有白边,改变刷新率后,刷新率越高,白边和字的距离越大,把显示器的分辨率降到800*600&60hz,白边消失。字体的上下边没有这样的现象。机器的OSD菜单上也有这样的重影。所以估计问题不在输入线上。
FBT的两个旋钮都调过,有反应但对模糊现象没有纠正能力。
在此请教各位高手,指明一个方向。谢谢了。

网友:
查S校正电路中的S校正管与S校正电容。一般是可以修出来的。

网友:
唉,晕s,这方面的资料很少,按楼上的朋友说的好像也不行。也有说是假故障。怎么调也没效果。
难道只能用在800*600.
有没有朋友解决过相同的故障的呢,帮忙指点一下。谢谢了。
同时也多谢二楼热心的朋友。

网友:
故障已经解决,问题是视频输出放大块STV9556与散热片接触不良,拆下来把原来的硅脂擦干净,重新上硅脂就OK了。

网友:
又学到了宝贵的经验呀,谢谢了,一般三星的机子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2008-03-07):
没过几天又出现屏幕字体拖尾的毛病,没办法再打开机壳,将硅脂去除干净,在STV9556与散热片之间垫上一块云母片,故障得到彻底排除。

网友:
故障已经解决,问题是视频输出放大块STV9556与散热片接触不良,拆下来把原来的硅脂擦干净,重新上硅脂就OK了。

这个是三星通病。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