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q合并分区错误,请帮忙!

楼主(2008-01-16):
PQ合并分区重启后,死机,强行重启后,d盘出现很多file0000……9997.chk的碎片文件。不知是否还可以恢复。请各位大侠帮忙!
文件

网友:
.chk可以恢复 但是恢复率比较低!

网友:
我用PQ这么多年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PQ格式化的只是什么列表吧,根本触及不到真正的数据吧。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是合并分区。估计是分区表和数据没来得及移动就死机了!我用硬盘盒弄得
现在明白了。肯能问题就在于是用硬盘盒弄得。不是挂从盘!
各位大侠。还有办法恢复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比较麻烦。需要具体看盘才知道。。。。。。。。。。。。。。。。。。。

网友(2008-09-24):
你用DISKGEN试试看

网友:
将原来的分区找回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