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显卡水波纹求教

楼主(2008-01-16):
主板P845LML,之前换过南桥边上一个场管,现在SB电压为1。5V,但集成显卡水波纹,看的眼晴不舒服

网友:
更换AGP VDDQ的滤波电容!

网友:
这块主板没AGP,只有集成显卡的,我看了下主板上大电容都没大肚子

网友:
测量北桥正面的电容 和哪个MOS管的输出级相连
找到这个管子 更换这个管子的滤波电容!

网友:
对,换滤波电容试下,我以前也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
出现楼主这样的原因多数是供电滤波不良引起 但是也要考虑接地

网友:
很多档次较低的全新主板也是这个毛病

开始以为拿到的显示器有毛病,后来才发现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按版主的方法,换了电容,好了一点,但还是有水波纹,不过没以前那么明显了,可能这主板就这样了

网友:
更换集成显卡头,..............

网友:
学习  看来电容引起的问题也是很奇怪的

网友:
我正好也碰到这样的板子,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