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怎么用编程器刷技嘉主板BIOS的后缀是F2的文件

楼主(2008-01-16):
请教高手怎么用编程器刷技嘉主板BIOS的后缀是F2的文件,是不是要把F2改成BIN,谢谢了!
技嘉主板

网友:
真不懂,还是假不懂呀,F2是主板BIOS的版本号,,把他解压,得到一个BIN的文件,

网友:
玉冰儿大哥我在官方网上下载的是.EXE文件,装在E盘出来3个文件,分别是8I848PG.F2,AUTOEXEC.BAT,FLASH891.EXE,解开的不是BIN文件啊,请大哥帮我想想办法

网友:
我用编程器软件打开文件无F2供选择,用所有文件项打开这个8I848PG.F2可以看里面的编码,好像是跟BIN文件可以用编程器写的

网友:
直接用所有文件打开 然后编程就可以了
虽然是F2但是实际上就是BIN文件 你也可以改个名成BIN文件 都是二进制的 没关系

网友:
同意楼上的,改一下后缀名就可以了。改为.bin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