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显示,能听到自检

楼主(2008-01-16):
有一台老机,SIS的板集成了显卡,故障现象为开机能听到嘀的一声自检,按理应该过了,可是不显示,显示器是好的,在发生故障之前是出现了花屏然后就不显示了,是什么原因呢,我现在没有工具
显卡

网友:
查一下VGA接口电路看看,特别注意接口电路中的电感。

网友:
最基本诊断卡有没有看看跑什么码在说

网友:
VGA接口, 顺便用PCI显卡试下

网友:
有一台老机,SIS的板集成了显卡,故障现象为开机能听到嘀的一声自检,按理应该过了,可是不显示,显示器是好的,在发生故障之前是出现了花屏然后就不显示了,是什么原因呢,我现在没有工具
可以确定北桥空焊,或坏了

网友:
只有一个诊断卡,但是不跑码,换一个PCI的显卡不行

网友:
集成显卡问题,换一个PCI的显卡,应该是NB问题,先洗桥,再刷BIOS

网友:
没工具,给你说在多,你都只有听到,你能做什么哪

网友:
看内存条,SIS的集成老板内存必须插在DIMM1上才能显示。

网友:
你那是集成显卡,先检查内存条,看看是接触不良还是因为灰尘问题引起的出错,多试试,如果不是内存的问题,就找个独立显卡试试,看看是不是北桥芯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