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6IEAT,CPU没外核电压

楼主(2008-01-16):
精英P6IEAT,CPU没外核电压.就是没那个RSV电压
cpu

网友:
正常的。这个主板不需要2.5V电压。 在这个主板上,此脚标注为 RSV,意思就是保留引脚。

网友:
815EPT 可以上图拉丁!

网友:
这板是别人换电容后 有根从CPU到北桥的线断了,接起来还是“FF”。内核电压1.26,上假负载CPU供电1.25,上CPU1.75 CPU是用土拉丁800。顺便求张这板型号

网友:
CPU是用图拉丁800? 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好像从1G开始的吧!

网友:
晕 发错了,是1.1的。且CLK灯常亮,不象好的时候会闪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