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神舟液晶白屏..但性号灯不亮

楼主(2008-01-16):
我收到一台神舟液晶插上电白屏(高压工作)   ...但奇怪的是性号亮不了..拒我测得接12V保险居然产生了阻值?????请各位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液晶显示屏上面一般是3或5伏供电。换一个保险,因该就可以了,还不行的话 就要换主芯片了。我的就直接用一根细铜线当保险,就好了.

网友:
我换上个保险还是不行。。。看来只有换心片试试了   不过我测得两个心片附近电容都无电压哦  ??????    再问一下云兄说的  3或5伏电压是从哪输出的呢

网友:
从驱动板上输出,你可以从屏线的另一头用万用表测到,不过要小心哦!别短路了。

网友:
12V保险有阻值????你说有多大呀
高压能工作  一般12V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显示器驱动板是什么型号,现在神舟液晶驱动板都有一个屏电压跳线,跳线附近有两个贴片电感,一个是5V、另一个是3.3V,你测一下这两个电感是否是好的,否则换贴片电感,如果是好的,查跳线旁边的八脚IC(实际是MOS管)的G极,G极有电压IC无输出则该IC坏,G极无电压测BIOS有无波形,如果没波形就重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