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d 乱马用什么软件转换过来

楼主(2008-01-16):
各位老大,数据恢复出来的word是 乱马用什么软件转换过来,小第不懂,有什么好的软件发个来,在线等???

网友:
可以尝试用EasyRecovery Professional,这个软件里有修复功能,大多数可以修复。

网友:
我建议你用易我数据恢复.恢复出来的不会有乱码.我也试过用其它软件恢复出来都是乱码.易我很好用.保证不会乱码

网友:
版主你出说两句啊
什么软件能转换word文档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易我好用啊,能不能给我传一个呀!
谢谢!
zhxzp@163.com

网友:
看看这个能用吗?

网友:
恢复出来word乱码,是修不好的,那是文件的存储位置不连续造成的

网友:
建议而已

个人感觉用DocumentsRescuePro还挺不错,我搞过几个盘,呵呵,80%成功!

网友:
word乱码主要是这件头或高16位没有填对

网友:
看看你的word头对不对。是不是恢复出来的?

网友:
建议用winhex手工恢复,一般的文件恢复软件没用。

网友:
这个常遇到过  可能是在保存数据时就出问题了吧

网友(2009-05-24):
先看文件头,如果MSAT,SAT,SSAT,目录项什么的都是正确的,可能是文件储存的时候有碎片,要源盘进行分析,才好确定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有一次也找了很多软件。恢复出来的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

网友:
烧经验值啊~~好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