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埃朗787mp显示器,对比度不能调

楼主(2008-01-16):
我有台埃朗787mp显示器,故障是:灰蒙蒙的,看不清楚,对比度,亮度调节不管用
工厂模式也进不了,根本无法调节,
有数踞的朋友帮帮忙' 怎么进总线,谢谢

网友:
嘿嘿    认识我吧???     家维的朋友

这个现象应该是CPU挂了吧???

网友:
这个显示器用的应该是HPC小板.经常会出现对比度资料丢失.一直选中放大键便可进工厂模式.将对比度调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板主指点.我用你的方法,可是进不了一直选中放大键便可进工厂模式.请你能说明白点吗?

   希望上传数据一份.谢谢

网友:
放大键,应该就是,有四个箭头朝四个角的那个

网友:
谢谢大家了.按你们说的.我进如了工厂.把对比度调到100.现在正常了.太谢谢朋友了,,..

网友(2008-08-06):
不用给我发了,我终于调出工厂模式了!谢谢大家!
        先按一下M键,然后选中”四个键头“的放大键,然后按一下“+”号或者“-”号变为红色可放大或缩小状态,再一直按住向右键,几秒钟后出现工厂模式。

网友(2008-10-05):
我怎么不能按各位大哥的方法回复工厂模式呢?

我的显示器是埃朗787MP的,前天按了下显示器上的恢复键,结果图象一下变的灰蒙蒙的,亮度调不亮,对比度也没反映,以前也出现过这样的现象,打电话给厂家后告诉我进入工厂模式后调回来了,现在我忘记怎么进了,而那家公司电话打过去不是哪个厂家了,哪个大哥知道怎么进如工厂模式啊?
面版上有6个按键"M""▲向左""▲向右""+""-""电源轻触"
其中M键是先择模式的有3个模式"文本""网络""多媒体" 按"▲向左""▲向右调出OSD菜单,
请求高手指点,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