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无法开机

楼主(2008-01-16):
办公的本本,Dell的,型号: Latitude C600  P3-800
较老的机器。
无法开机,故障为,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

一天,下着雨,将笔记本(放入其专用包内),背着这个包在路上走了一段后,下着雨了,回办公室后,将其取出,并没有明显水淋的地方,开机一闪,就再没有成功过。请各位指点能否修好。

网友A:
这种一般都是主板问题呢,那你看开机之后那个开关处的灯有没有什么变化呢,根据那个灯也可以判断问题

网友B:
正常情况出现这个问题把板子反过来I/O附近那个三极管烧了,短接起来就好了;不过你的是进水了,难说;因为进水后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情况出现这个问题把板子反过来I/O附近那个三极管烧了,短接起来就好了;不过你的是进水了,难说;因为进水后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当时并没有水的痕迹,只是觉得有些潮,并没有想到会如此,如果放置一段时间再会就不会出现故障了或者用电吹风吹一下,只是没想到。

网友:
本本波很就都没看到你了.IO附近的三极管短接就OK了么?你怎么判断是IO旁边的三极管的啊?

网友:
IO旁的三极管坏是通病

IO旁的三极管坏是通病,也有种做法,把IO芯片哄哄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一般都是主板问题呢,那你看开机之后那个开关处的灯有没有什么变化呢,根据那个灯也可以判断问题

当时,从Dell的网站上看 到是可以这样判断的,但是很遗憾没有指示。请各位高手进一步明示。多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它会很烫 你要是把手放在上面不动 过一会就可以吃烤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