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详细讲解ECC内存

楼主(2008-01-16):
系统详细讲解ECC内存资料

网友(2008-08-12):
ecc内存一般都是服务器上用得,,一般家用几乎为零,ecc和普通内存的区别在于ecc内存条上多了  至少2块  ECC模块IC  其实就是起到 数据的暂时储存的功能,
例如,一个内存颗粒 无法进行读取或写入时,ECC模块ic就会自动将其数据储存到另外一个内存颗粒上。

网友(2009-01-19):
要改一个ecc内存,来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