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使用示波器要用隔离变压器?

楼主(2008-01-16):
请问什么是隔离变压器,它有什么用呢?如果不使用隔离变压器听说修开关电源的时候用示波器要烧的.有这么严重吗?

网友:
修开关电源是要用隔离变压器,地不相同的原因。不过一般修开关电源很少用到示波器。

网友:
所谓隔离变压器就是初次级线圈各自独立(通常。初级输入电压:次级输出电压=1:1),无直接连接的变压器。自耦变压器就不是隔离变压器。
在检查接市电的开关电源时要通过使用隔离变压器来隔离热地,简单地说就是隔离火线,因为检查时如果不小心,火线部分会与示波器的保护地(机壳地)构成回路,从而烧毁示波器和开关电源电路。经过隔离变压器后的交流电没有所谓零火之分了,自然就不会引发问题。并联型开关电源的开关变压器是隔离的,所以如果检查次级侧就不需要隔离变压器了。

网友:
  不懂,学习中,呵呵..
又学到新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