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全部不能用了

楼主(2008-01-16):
插USB不认,前置,板载都不行了,这大概是什么问题??/

网友:
看看USB供电,不过我看南桥可能大。

网友:
就是有供电才难搞啊,全部不能用我想也是SB了////

网友:
量量USB两根数据线的对地阻值对不对, ,再加几个字,呵呵,字少了不能发

网友:
数据线的对地阻值都正常啊   你说还可以怎么办?/

网友:
在DOS下没进系统前看一下有没有检测到USB设备,在BIOS里打开USB项。如果有则多为南桥里USB控制器坏

网友:
都有看过了,,可以检测过,应该没得搞了..

网友:
其实解决这个问题也相当简单,买一张USB的插卡就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