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D ROM怎样改为CD机

楼主(2008-01-16):
我有一个低倍速的CD ROM已闲致很久了,想变废为宝,改为CD机使用。但又不知具体改装的操作方法。
我的旧CD ROM只有一个按键(进出仓键),听说只有一个按键的CDROM改装时还要设置。
请知道改装的朋友们介绍一下,多谢!

网友:
cd-rom直接就能放cd光盘,只要加上电源,从耳机插孔输出音频到有源音箱。

网友:
做这种改装主要的技术工作就是给光驱提供一个合适的电源。另外最好选带有播放按钮的那种,早期的一些光驱甚至还带有快进、倒退按钮。CD播放对光驱速度要求最低,单速、倍速的能读出音乐盘的光驱都可以做这种改装。如果实在只有带“关闭/打开”这一个按钮的光驱,也还有一种变通办法:打开外壳,沿着“关闭/打开”按钮的连线,就可追溯到微处理器旁的一个五芯插座,这个插座应该具有面板上几个控制按钮的全部功能,可以到电子配件市场上买一个CD机按键板接到这个五芯插座上。光驱供电电压有两个,5V和12V,用电池也可以巧妙改装、旧手机电池、笔记本电池都可以用上。有人用旧微机电源来做,但注意应把风扇去掉,支持一个光驱的功耗不需要风扇散热。 光驱也能改为VCD,除了要解决光驱的电源供应外,还需要一块解压板,比如早期有人用过科达KD-680RF单线解压板,线路改动也不难。如果能找到一块液晶显示板(VGA水平即可),将这几样东西整合到一起,做成一个可移动的一体式CD、VCD播放机,甚至可以装在汽车上,倒也值得一玩,不过这可对改装者的“铬铁功夫”有较高的要求

网友:
多谢楼上版主的热心解答,我马上去试一试,多谢!

网友:
CD-ROM 它本身就是一个CD机  只要接上一个耳机就可以了

网友:
那如果用现在的光驱 ,没有耳机插孔只有后面有一个连接电脑主板的CD接口怎么改啊?我不知道CD接口每条线的作用啊?

网友:
买一个二手电源,和光驱接起来。
然后就是cd了。光驱必须有音频接口。
光驱的播放键只能顺序播放,不能往回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