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景天电子的up-48可刷bios不?

楼主(2008-01-16):
朋友修手机退下来的.03年生产,他要500元.请问效果好不好?有人用过吗?谢谢.

网友:
UP48写片速度很快,硬件上来说不错,可惜的是,由于是针对手机的,所以好多电脑上的芯片,编程软件里没有

网友:
请问二楼,是不是要软件里有的型号才能写吗?有没补救方法?

网友:
没用过
不过从座子上来看还不错
进口的座子质量很好

不过支持的片子你最好下一个这个编程器的驱动下来看看

网友:
有配光盘,芯片厂家几乎都有,不能接近的能不能写,等转接座买来后试试看

网友:
写芯片速度很快,支持芯片型号应该可以通过升级应用程序来实现。

网友:
其实所有老的48脚全驱动的编程器都可以写现在的大部分芯片,问题是国内厂家为了销售自己的新一代产品,都不在更新程序,本领大的朋友,可以自己加芯片,但是厂家要是不告诉算法的话,难度是非常大的,起码我是肯定不行,所以就没办法,UP48A我用过,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后来350把那个UP48卖了,继续用西尔特的SUPERPRO-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