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d光驱(方正)的激光头老化了,怎么调功率?另外,dvd和cd的激光头能互用吗?

楼主(2008-01-16):
dvd光驱(方正)的激光头老化了,怎么调功率?另外,dvd和cd的激光头能互用吗?
最好有图示讲解

网友:
dvd光驱(方正)的激光头老化了,怎么调功率?能调好vcd部分你已经很恭喜了,多数连这个都做不到。
dvd和cd的激光头能互用吗? 不能。

网友:
张先生说的对~~我有个DVD的也是这样~~只能调好CD的~~DVD的怎么调也不行~

网友:
非常感谢!是这样的,能读出CD,不能读DVD,看来只能换了

网友:
可以换光头,但是要找相配套的,在淘宝上找找应能找得到的,我以前换过一个 明基 的!
笔记本的换得更多,但是一定要配套或代用,要不然换上是多数能听到读盘的声音,但是就读不出来盘!

网友(2008-09-05):
不能......排线不同......CD有32到46的DVD是24针的

网友:
能读cd不一定是老化吧?
上网找下,好像有可能是刷固件能解决.

网友:
洗洗激光头啊。DVD跟CD当然是不用互用了。

网友:
那东西以前调过,建议别弄它好点,稍微弄一下就很难调回去了,重复几十上百次才能勉强用到,好的也容易弄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