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15液晶 图像只有一半

楼主(2008-01-16):
如图 图像只有一半 右边全部白屏并有竖条拉丝 这种毛病一般出在哪里 该从哪里着手 请各位多多指教
现代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估计还是驱动版程序的问题,(这先排除),不然就是屏驱动IC 了

网友:
看驱动板到屏是几条排线,有二条排线的先检查排线是不是没有插好或头松动。一条排线的要是这样感觉像屏电路有问题。